[三星]
三星S22A330BW怎么换高压条。

楼主(2014-11-22):
原来的灯条坏了。换了个通用的。现在要换高压板。
找不到ON/OFF开关点。怎么办。
接屏供电,会闪白屏。
三星

网友:
你找下那个电源接口那里的线 一个一个量

网友:
开启一般线都很细凭经验跟表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开启一般线都很细,注意不要搞错过供电和接地。

网友:
接口那么里拍个图上来,告诉你那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