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有待机3V5V 但电流偏高

楼主(2014-11-22):
HP510 版号:6050A2256501-MB-A03  北桥960. 现故障待机电流偏高0.10 测量有3V5V 能触发电流说不准有时跑1.70-2.00之间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待机时CPU供电的MOS管发烫Q9038 经查发烫原因是+V3A上拉电阻所导致。问题就出在正+3VA 但是所有有关的+3VA电压的配件我都拆过 怀疑mos管Q41  +3VA转+3VS后面电压是否有问题,拆了还是一样待机偏高。南桥 EC 网卡  声卡 CPU供电芯片  BIOS  等所有的小件我都取了。还是一样的待机电流高。真心受不了这个机器了 几乎都被拆光了,目前就剩下北桥和时钟没有被取了。哪位大神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在此感激不尽

奈奈的胸!弄到后面原来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我擦!

网友:
飘过 ,看看答案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拆了这么多,为什么不都拆了??好好整理下思路。

网友:
后面有轻微短路吧?

网友:
拆掉CPU供电的MOS管,再看看待机电流。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看待机电路,供电,后级触发后才开启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3VA短路吗
表达不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