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头改HP用这么改可以吗

楼主(2014-11-22):
把DELL转接头内壁跟中间针直接短接当HP的用行吗

补充内容 (2015-1-11 17:16):
花钱买了个,没敢直接短汗

网友:
这个   不行吧   有待验证

网友:
用不了   次过

网友:
不行的哦   有做过 不知道方法对不对

网友:
我想应该还没人会去验证吧,但也没必要,作为一种追寻答案的精神还是值得佩服的

网友:
买一个接头又不贵  ,你这样改搞不好烧机器

网友:
不行的 买个头吧 几块钱,改了 充不电  HP 的 不通电

网友:
楼主也是够无聊的,自己的板子可以尝试下,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买一个吧,这个问题不值得去研究的吧

网友:
本人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买个头也就两三块钱的事。  楼主要是有心的话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闲得蛋痛吗?没这必要.

网友:
hp电源接口还是电源转接口啊

网友:
不行吧,这样改能用?肯定是不能充电的

网友:
楼主去验证一下,到时来点图结果

网友:
算了吧兄弟    这样改很危险的  弄不好的话会烧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