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一通电 就烧 PQ302 求大师 指点

楼主(2014-11-22):
(图片)

网友:
提供的有点少,测对地

网友:
公共点没有大短?

网友:
把这个零件所接的线路和相连接的零件都量测一下

网友:
可能是公共点短路了,,先排除短路在上电

网友:
G极有没断路啊

网友:
你公共点的阻值多少啊      你上的是N沟还是P沟的管啊,

网友:
G极断路悬空就有可能烧啊

网友A:
这种情况就两种可能
1:pq302后面有短路,导致大电流烧毁pq302
2:pq302的g级悬空了,mos管特性就是G级悬空烧mos管

网友B:
现在   不会烧了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开机 一到 LOGO  画面 一秒钟 左右  就掉电 有是会触发 掉  掉了之后  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C:
提供较少 大概保隔末极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供较少 大概保隔末极短路了

现在   不会烧了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开机 一到 LOGO  画面 一5 秒钟 左右  就掉电 有时会触发 掉  掉了之后  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C:
看一下电容什么的有没 什么问题 可能哪的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电容什么的有没 什么问题 可能哪的电容性能不良

问题 解决了  掉电  是 主板 开光底座 坏了

网友D:
刚刚也碰到一个PQ302大短,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烧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也碰到一个PQ302大短,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烧焦

你比我幸运  嘿嘿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PQ302输出端对地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   不会烧了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开机 一到 LOGO  画面 一秒钟 左右  就掉电 有是会触发 掉  掉了之 ...

为什么不烧管了 发求助帖 建议 解决了问题最好说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来写个分享贴,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就两种可能
1:pq302后面有短路,导致大电流烧毁pq302
2:pq302的g级悬空了,mos管特性就是G级悬 ...

网友:
负载问题  因该是后极短路导致的

网友:
先打下组织  因该是附近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先查查是不公共点短路,过流引起烧PQ30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烧管了 发求助帖 建议 解决了问题最好说下

犯了一个 低级错误  显卡供电 上管坏了 没仔细量  换掉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