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0超薄本不开机到开机暗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4-11-22):
因最近天气降温,导致生意冷谈。今故把维修案例编写出来给大家分享。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故障为不开机。接过机器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从0.01跳为1A多,充电显示灯亮起,说明整机能正常充电。因此机器电池是内置的,要全部才开才能拔掉电池,所以直接插上可调电源。此时按下开机键电流没变化,同时开机LED灯也不能被点亮,说明故障确实为不开机。
    经客户同意拆机后,主板无进水、腐蚀、维修过等痕迹,此时裸板插上可调电源测试,待机显示为0.01,按下开关依然无反应,测量开机按键有3.3V电压,按下开关时电压能被正常拉低,排除开关坏的可能性。因华硕机器对CMOS信息清零解除保护的现象也不在少数,所以接下来把CMOS电池放电,清零CMOS信息。清零后再次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待机0.01,马上自动触发,开关旁的LED等被点亮,自动开机了。把掉电源接上显示器,开机出现暗屏现象,而且关机后不能再次开机,非要把掉可调电源重新插上才能开机。说明主板中还是存在故障点的。
    通过上诉的分析,可以大致判断出几点故障点:
1.南桥导致(清零后开机)
2.EC导致(清零后开机及LED背光控制)
3  BIOS程序导致(不开机故障)
4  后续有接口芯片短路(导致清零后才能开机)
    通过以上几点推测,排除了BIOS的可能性,因放电后能开机;后续短路也可以被排除,如果后续有接口芯片短路可能会出现放电后自动开机,关机后不能再次开机,但LED背光这块则说不过去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EC芯片有问题。
    为了验证上诉所推理,找出华硕UX30的电路图纸。先把屏接上自动开机测量屏线接口的LDE背光控制来源及原理。屏线接口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来,5脚是背光系统的开启信号,那么我们首先就直接开机测试5脚是否有相应的电压值。屏幕出现暗屏后,测量5脚,电压只有0.6V,这个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偏低。要解决该故障,首先需要找出5脚的开启信号来源,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的LED控制信号来看,来源是由于+3VS经过100K的电阻提供的。而参与控制的则有四组信号。从图中可以看出来,由两个复合二极管组成,两只二极管的3脚并联在一起,其余四脚则去往四个地方,为了找出是那一只信号拉低了符合二极管第3脚的电压,开机后用万用表测试D4602的1、2脚电压正常为3.3V,测量D4601的1、2脚,1脚的电压则为0.6V,经常查找1脚的LID_SW#来自于EC芯片17脚,测量到此时,在经过前面的推测EC芯片绝对是挂彩了。。。。

EC芯片IT8512E,在芯片盒里找了一个更换上后,插上电源开机背光亮了,关机后也能再次开机,说明EC芯片损坏导致的前面出现的两个故障,不清零则不开机 背光不亮。
    因此主板没有找到点位图,两个二极管的位置经过跑线路才找到,如下图所示,在屏线接口背面左侧位置。

看,亮度是不是很标准·····

网友:
你的推理1234条中的   134   都理解     2楼主可否解释一二?????

网友:
我说的是   推理   不是你测量的  结果

网友:
意思是说楼主换EC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