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 进系统和PE 卡滚动条

楼主(2014-11-22):
T60 这种问题有没有通病,进系统直接卡在XP滚动条  进PE  也是直接卡在WINDOWS PE 滚动条! 内存换了,!大大们帮帮忙!

网友:
usb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A:
能进入BIOS 会是CPU的事情吗!我手上没有代换的U。。。。。

网友B:
人家是说的USB接口打阻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入BIOS 会是CPU的事情吗!我手上没有代换的U。。。。。

我看错了,实在是我的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说的USB接口打阻止试试

我看错了,实在是我的个去

网友:
外设  系统  U先换一下

网友:
通病的话在首页搜一下,如果有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