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0gm-a点不亮?

楼主(2014-11-22):
一块精英a780gm-a点不亮,测cpu供电无电压,内存供电也没得,总线电压有1.8v,板子能触发,无法关电请教一下时序,是选修电压吗

网友:
先修内存电压

网友:
总结为供电,时钟,复位,所以是先修供电的

网友:
先修出内存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