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AF主板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4-11-22):
如题,此板原来送修过,第一次加焊ATI显卡,后可以使用。用了2个月·不行了返修。

电流1.3~1.4A

目前重植株中。。。

现在不能触发了。换了开关一样。按下开关·闪一下就灭了(电流闪一下)

网友:
蛋疼,现在竟然点不亮了,插电源原来有1V几秒后开机电压有0.07V

网友:
人个认为,显卡应该是洗白了。。要换一片了。。像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