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闪断

楼主(2014-11-22):
接到机器加电1.0闪断,示波器抓电压 都是出来的 PLTRST也出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没有思路了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可能是主板有短路。重点量一下桥和供电IC

网友:
PG都查过了,正常了吗

网友:
PG都是正常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显存里面被人塞个锡珠   卧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