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REV1.05卡界面

楼主(2014-11-22):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8H61-M LE REV1.05 的主板,开始不过内存,刷干净内存槽能正常点亮,但是点亮后就卡住不动,大小写键正常,按住ctrl+Alt+Del能重启,说明键盘能识别,拔掉网卡:声卡,也不行!刷BIOS也不行,烤桥也不行。换CPU换内存还是不行,求大神指教!!!!

网友:
拔掉硬盘试试

网友:
拆下来裸板,什么外设都没用

网友:
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建议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