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美格M1900显示器小板维修

楼主(2014-11-22):
  这个谁有图纸 班号E320267    求个图纸和bios

网友A:
变态的电路设计 高压和驱动板在同块PCB上 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态的电路设计 高压和驱动板在同块PCB上 散热是个问题

这是高科技的体现,就喜欢修这种板子,一年到尾都老是换电容的话,不出三年自己的技术就跟不上跟了

网友:
比有几块板独立的板判断故障是简单很多,修不了,就换板。

网友:
第一次见,都集成到一块板上去了。

网友:
惠普15存就是一体板,不过要大的多…

网友:
破烂货  散热不好  灯管老怀

网友:
高压板和电源板一体的多见,与驱动板相连的比较少见

网友:
显示器这块的图纸好像都没看见过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
你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美格,同芯片屏同尺寸软体是共用的。
这板子软体坏很少见。

网友:
学习了没修过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