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单用电池能正常开机,适配器开不了

楼主(2014-11-22):
      昨天修了一台联想E42,由于客户急,就没有慢慢的去拍实物图,现在过后才发贴子,所以没有实物图。

      客户送来时说拆了电池就开不了机了,用着电池能开机进系统,但是在系统里面电池图标不会显示充电。

      接过机拔掉电池,接稳压电源看电流,电流为0.004A,这不是保护隔离都不过没有产生公共点吗。拆开主板,这是仁宝做的主板,板号是:LA-3541P,看下外观没有表面的故障,打开图纸分析:
        接电源测公共点有19V,测得电源接口过来的第一个MOS管PQ10的D极有19V,S极也有19V,PQ10是P管,它是顺着接的,不管这个MOS管导不导通,S极都会有19V的电压,它是通过体二极管过来的;再测它的G极电压为0V,发现问题所在了,要想PQ10完全导通,G极必须要为相对低电平,G极0V管子会不工作。PQ10的G极相对低电平电压来自P2经PR54和PR60分压,分压后的电压还会驱动PQ11导通产生公共点。PQ18要导通接地才能使PR54和PR60形成分压,测得PQ18的G极为4.3V,PQ18已经正常导通了;    然后测得PR54的1 脚有19V,2脚为0V,
这就说明问题就出在P R54和PR60的电阻上了,万用表调到电阻档,测PR54有200K欧 正常,再测PR60,没有阻值了0欧,这个电阻坏了,在料板上找了个150K欧的电阻装上去,接电源,电流上到0.04A,这电流正常了,接开关,刷的一下电流上去了,接屏幕再开关,期待的LENOVO  LOGO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14-11-26 18:51):
纠正下,P管G极0V,D和S极是可以完全导通的

网友A:
P管的G极为0V不行吗?????

网友:
仁宝保隔的必修知识,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联想的这个型号好像是通病机,上次碰到5台笔记本都是用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用还有不能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管的G极为0V不行吗?????

0V不行的,这样它就不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0V不行的,这样它就不工作了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更正一下,P管G 极0V是可以导能的,刚刚我也再发个贴纠正错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更正一下,P管G 极0V是可以导能的,刚刚我也再发个贴纠正错误了

你更正完了,那这台机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V不行的,这样它就不工作了

OV可以工作的,相当于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更正完了,那这台机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过保护隔离的?

就是PR60电阻坏了,PQ11没有导通,因为PQ11是反着接的,所以才不出公共点的,

网友(2015-07-11):
引用 网友C:
你更正完了,那这台机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过保护隔离的?

PR60 阻值变小为O欧姆导致的,相当于是内部短路。

网友:
很好的教程呀,多谢分享

网友:
小白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额,一般人不会查电阻,呵呵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说来惭愧,保护隔离现在还没修过呢。多看看这种经验贴,还是能学到很多的

网友:
学习了是因为G级0V导致PQ11不导通,而PQ10是导通的

网友:
这么好修的机器啊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就好修了

网友:
不错的学习经验,值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