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的声卡 和网卡在哪里!!!哥哥们帮帮新手,上图

楼主(2014-11-22):
最好能给个声卡 网卡 型号!或谁手上有这样的板子卖一个给我

网友:
就这板子卡 XP 进度条   PE 卡读条 还暗屏

网友:
耳机孔附近找声卡 网线接口附近找网卡  我勒个去

网友:
应该不是声卡和网卡的问题,你看看USB口或者其它的

网友:
难道没晶振?

网友:
卡 XP 进度条   PE 卡读条 暗屏,怎么也挨不着声卡网卡的事啊!还是先查硬盘吧!

网友:
果然是新手,这东西就围绕接口你准能找到。不过这肯定不是你说的这问题啊

网友:
南桥问题吧,楼主是想查外设吗,查到网卡了啊?

网友:
这个好找的,拿掉散热器看

网友:
接口附近找,按着线路找下去。

网友:
就在PC卡槽上边一点点的位置啊,是BGA封装的Intel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