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

楼主(2014-11-22):
一片华硕K43SV 3.0主板,前几个月修过了。不触发按论坛的兄弟一样修好了,EC
PIN67 SUS_PWRGD 1.3V而已。索性在PIN28,PIN30之间强行上拉一10K电阻,上电亮
机。几个月后现在回来又不触发电流0.02A直接测SUS—PWRGD电压在1.5 到2.5V之
间跳变。我把10K上拉电阻换成1K也是一样,无耐换EC 换RT8206A无果。找到的点
位图不太一样,不过可以大概的知道连到哪里了。连到了几个地方,是什么会引起
电压跳变呢

补充内容 (2014-11-23 16:51):
最后换了SUS-PWRGD的上拉RN5801电压就好了。电压没跳变了,换成两个10K电阻。

网友:
楼主表达的问题在哪??

网友A:
你是想告诉我们是什么引起的  还是想问呢

网友:
我也有块这个主板,有触发动作,加不上电

网友:
下载楼下的图纸来学习一下

网友:
拆相连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告诉我们是什么引起的  还是想问呢

不触发会不会跟SUS—PWRGD电压跳变引起的呢。因为之前不正常后来强行上拉3。3V就好了,现在又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会不会跟SUS—PWRGD电压跳变引起的呢。因为之前不正常后来强行上拉3。3V就好了,现在又不触发了。

不建议强行上拉供电  这样的时序可能会错乱的   建议楼主哪里有故障就把哪里修出来  SUS_PWRGD跳变  查一下这个信号都去了哪里  有没有相连的滤波电容  逐一排除  你说之前这个信号电压跳变  你强拉了个上去  现在有可能这个信号把你拉过去的那个电压也影响的跳变  如果你拉过去的那个电压 跟开关针上的电压是一路的 那开关针上的电压 也会跳   所以导致现在不触发   楼主可以检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