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7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1-22):
今天来一客户拿一海尔机器说不通电,机子是简爱7G,插电一看不触发。拆机呗。 先打了一下值,没有短路的地方。插上电测公共点有电,保护隔离过了。在一侧3  5v待机,没 电压,看来问题就在这了。

pl19    pl18.上官g级没电压,待机芯片是rt8223,16脚主供电有电,19v。13脚en也有电压,就是上官驱动没电,没办法打开芯片资料看了一下,是说只要有供电,开启,boot就会有上官驱动,在量了一下boot脚,也有电。是芯片挂了吗。先换一个试一下吧。 找了一下还没有芯片,只好发几个,先放着再说。

过了两天芯片回来了,二话不说先换上再说, ,换好插上电,可以触发了,外接还是不亮,太坑了吧。还有问题。再看了一下其他各大供电,都有了。接屏看了一下亮了。自己做的外接屏不行。总算是好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献丑了。最后献上图纸

网友A:
思路清晰     理论扎实啊    你自己做的外接屏为什么会不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理论扎实啊    你自己做的外接屏为什么会不亮呢

我也搞不清楚,有时能接出去,有时就接不出去

网友:
楼主好运气,是广达的板有图纸。我手上有一台简爱7G w010的板短路无图有个IC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不清楚,有时能接出去,有时就接不出去

额 难道你做的屏  还看心情的 不高兴还不干活儿啊  哈

网友C:
唉,这耽误事,花点时间把自己的屏修好吧,差点又以为机器没搞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这耽误事,花点时间把自己的屏修好吧,差点又以为机器没搞好呢。。。。。

是啊,真耽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难道你做的屏  还看心情的 不高兴还不干活儿啊  哈

这应该不是心情的问题

网友D:
很厉害啊   上次我修一个7G是上网本  你这个怎么是笔记本

网友:
楼主挺利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厉害啊   上次我修一个7G是上网本  你这个怎么是笔记本

可能不一样吧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没什么技术

网友:
总结性来说最后还是自己吓自己

网友E:
思路清楚,这种问题按时序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不清楚,有时能接出去,有时就接不出去

你看下是不是外接屏的驱动板程序不对14 LED做的外屏就不太好找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楚,这种问题按时序就能搞定

得慢慢来,一步一步

网友F:
故障狠简单,写的也狠简洁,发帖就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故障狠简单,写的也狠简洁,发帖就要支持

值得鼓励,是不是

网友F:
是该鼓励,加分了

网友G:
第二故障能不能说的清楚点,什么叫D7拉低

网友: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该鼓励,加分了

谢了,,,,,

网友:
挺利索的

网友H:
楼主的机器真是好修啊 ,好久没有捡过菜了

网友I:
芯片工作时的条件  电压正常应该为多少  满足什么条件芯片才工作   对我们新手来说太难了

网友J:
就是一个待机芯片坏了?换了就好!挺 顺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第二故障能不能说的清楚点,什么叫D7拉低

同问一下 没看明白 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同问一下 没看明白 也

就是那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一个待机芯片坏了?换了就好!挺 顺的。

运气好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芯片工作时的条件  电压正常应该为多少  满足什么条件芯片才工作   对我们新手来说太难了

这个不好懂,我也吓琢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机器真是好修啊 ,好久没有捡过菜了

运气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