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无CPU电压维修 二修板

楼主(2014-11-22):
板号:华硕K43SV
故障:无CPU供电,电流0.3A

       二修机CPU供电芯片,桥,供电芯片MOS管被上家动过,看着旱的乱乱的拆了,重新测量在装回去。测量没有短路,上电电流0.3A 无CPU电压,有时候电流又跑到0.5A,主板没有图纸不好修,找了一下CPU供电的IC的资料95831的芯片,测了一下条件:VCCP  VDD VIN正常,接下来就是EN了 无电压,没有图纸的话EN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上论坛找了一下芯片(主要是为了找找看什么板号会有这个芯片)无意中看到,说有拆掉24脚的PROG1的电阻CPU供电就出来,没办法拆来看看,结果还是一样没有CPU电.,
不管了,还是查一下EN吧,看到G470主板有这个芯片,查了一下由EC发出,我想大概也不会差到什么地方去,这下问题来了,EC图纸都没有,怎么查,,,EC啊大芯片,有问题不习惯先换,先拿风枪吹吹出看,上电啊,电流0.7A 把我乐坏了,装上内存,还是0.7A,白高兴了一场.
      没办法只能吹吹显卡,刷一下BIOS看看了,结果还是一样,没有图纸很多信号都不知道怎么测,既然CPU供电正常了 电流也是0.7A  会不会PGOOD没有出来,能测的只有这些了,测了无电压,估计是芯片拉低了,但是上拉3.3v正常的,手头没有芯片换,只能断线看看了.(断掉连接芯片的一段)  .到这里的时候知道自己走了弯路了,
为什么之前不测这个电源好信号呢,因为以前修的一大堆机器,每次测都是好的,也懒得测,因为坏的机会蛮小的,不过也遇到过这类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是否也有我这个习惯,)

                断掉开机电流1.1A这下该显了吧,结果还是不显,慢慢坐好想了一下,BIOS刷过了,可能BIOS不对先刷回来看看,(下载的时候上传的也没写是独显还是集显所以...)刷好,上电外接显了,  内接不显 蛋疼啊,难道我把显卡吹挂了,拿起手电筒照了一下屏幕有显啊, 啊是暗屏啊,拿了一个屏接上去,屏的问题  ,,,,
没什么技术含量,有写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纠正一下,谢谢!

最后给大家送上BIOS  独显N12p-gs-a1  I3的U asus K43SV

网友:
89757A -2 淡定
黑锅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断开这个3.3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亮机,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这个3.3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亮机,什么意思啊

可能芯片内部拉低PWROK 所以断开,这样pwrok就不受控于IC而是 3.3V

网友(2015-03-25):
兄弟 你太给力了

网友:
一种维修行业共同的希望,愿楼主越做越好一种维修行业共同的希望,愿楼主越做越好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把CPU电压修出来的,是因为那个电源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