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D 不过公共点

楼主(2014-11-22):
华硕 型号:A53SD   版号:K53SD   REV :6.0
故障显现:不触发

      同行拿来的说不开机,插电待机电流0.011A~0.018A,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原来是不触发!
      在论坛搜索了半天没有图,只有点位还是 REV:5.3的,只能靠经验维修了,测量发现公共点没有出来第二个隔离管不导通,G极电压17.89V  ,由于没安装专业的画电路图的软件自己跑电路用系统自带画图工具画了个简单图纸(仅供参考)

      发现加焊104排阻就好了,公共点电压出来了,待机电流0.04A,正常可以触发亮机了,过来两天此机又回来了,这次把104排阻拆下来加锡重新焊好,公共点又正常,也可以触发亮机,为了稳定没有直接装机而是裸机测试,多试了几遍,不触发了,测3V正常,5V没有出来,只有1.2V左右,查RT8206A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断开PJP9001,上电测试,待机电流0.029A ,3V  5V都正常了,查5V经过哪些转换电压发现,只要把PQ9108转换管拆了,接上PJP9001上电自动触发,待机电流0.85A,PQ9108管子是由+5VSUS_PCH_EN高电平开启导通+5VSUS转换+5VSUS_PCH,继续追查+5VSUS_PCH经一个电阻到单桥+5VREF_SUS,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装上PQ9108 它的开启12V被拉低成0.75V  ,+5VSUS 和+5VSUS_PCH都只有2V,这是哪里有问题,求大神指点,个人理解是正常情况应该是12V高电平导通PQ9108,+5VSUS转+5VSUS_PCH也就是+5VREF_SUS.

网友A:
可以查下12V电压的来源或者可以更换PQ9108本身试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是+5VSUS电压测试点后级相连元器件存在短路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下12V电压的来源或者可以更换PQ9108本身试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是+5VSUS电压测试点后级相连元器件存 ...

PQ9108换过还是一样的,短接后级的话,3V   5V都没有了,不装PQ9108是正常12V,装了才不正常,再查12V来源的用意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9108换过还是一样的,短接后级的话,3V   5V都没有了,不装PQ9108是正常12V,装了才不正常,再查12V来 ...

这里12V到PQ9108控制级中间线路有没经过什么元器件呢?

网友:
现在地华硕的机子老是有这个问题呢不好修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下12V电压的来源或者可以更换PQ9108本身试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是+5VSUS电压测试点后级相连元器件存 ...

小电流烧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