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Z470触发掉电

楼主(2014-11-22):
cpu和显卡电压没出来  芯片都换了都不行

网友:
i3独显   版号DAOKL6MB8G0 REV;G

网友:
你看下CPU供电的 小管子是不是铁壳的, 测下芯片的工作条件,你这哈也没测只这样说怎么帮你分板啊

网友:
什么条件都没查就换芯片了吗    冲动是魔鬼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有短路吗  你测了神马啊  就换芯片

网友:
电流几A开始掉电,你说清楚才能帮你去分析

网友:
查开启信号、。、。、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其他电压出来没有?如内存供电

网友:
掉电故障,都是电压没有出来。先从系统供电芯片查,按照上电时序,一个一个查,当所有点都出来了就不掉电了。别忘了检查15V电压。

网友:
这个有点难查

网友:
先修cpu供电,查vr_on.

网友:
查桥的条件,比如要收到pwrok ,发出UNCOREPWRGOOD给 cpu

网友:
至少说一下查了那里条件啊

网友:
Z470 估计没有铁盖的管子

网友:
其实这样先换芯片也是可以的。。。。到你查到最后还是芯片坏了。。。。焊个芯片两三分钟,排除一下再修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