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21 所有USB口都不能用,E-SATA接口也不能用

楼主(2014-11-22):
联想L421 所有USB口都不能用,E-SATA接口也不能用,MH65的南桥,换了两个,也不行。USB口供电正常,数据线阻值也正常,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南桥坏 了

网友:
是不是BIOS没有开启啊你进BIOS仔细看看

网友A:
楼上说的检查完后,检测不到硬盘有三种可能:1.无供电(插图纸)2.数据线短路,3.桥的问题
没有数据线短路,桥也没有问题,查有没有供电,
如果没有看谁给供的(查图纸)

网友:
换南桥就OK了,,

网友:
假设桥是好的,查下硬盘连接数据线及相连元件

网友:
或南桥就没有工作

网友:
有可能是blos设置,要么你买的桥被坑了

网友:
不过被坑也不会换几个桥都是一样的问题吧,就是故障桥也应该不能都是一样的故障,楼上说的BIOS可能性很大,还有就是楼主刷过BIOS没有?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48M时钟有吗?南桥的usb模块供电正常吗?

网友:
南桥USB模块的供电和精密电阻都正常不?

网友:
USB信号线应该有一根为3.3V,不过要插上鼠标后才出。南桥换了,检查南桥周围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检查完后,检测不到硬盘有三种可能:1.无供电(插图纸)2.数据线短路,3.桥的问题
没有数据线短路 ...

你这个回复 是复制 粘贴的吧

网友:
先恢复BIOS设置障,再查USB供电,时钟,数据线对阻值。

网友:
为什么不查一下南桥时钟里面的USB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