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明基FP71G+

楼主(2014-11-22):
拿来时说开不了机。拆机测量各电压都正常。于是换了个开关按键,把那些二极管都拆光了,呵呵。好了。过了几天又抱回来了。说没修好,还是那问题。插电确实。由于忙,所以仍一边了。过了两天居然又正常了。这个,,,,这个怎么解啊。郁闷了。是不是要把所有按键都换了?刚学维修不久。大师们请见谅啊。

网友A:
各电压都正常的话,按键全换是明智选择。

网友B:
那就测一下电容吧

网友:
测下驱动板各路供电

网友:
1117系列稳压器坏的较多

网友:
还按键的话最好全部换

网友:
故障现象是按开关键不开机吧?各电压还都正常?上次没全换新的话建议全部换新,有一个漏电时所有按键将都没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各电压都正常的话,按键全换是明智选择。

放了两天现在又很正常,晕死。都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测一下电容吧

放了两天,现在又很正常。晕了。这个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了两天现在又很正常,晕死。都不知道怎么整

还是全换了吧!随室内湿度变化的,不稳定。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啊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开不了机,橙色灯一直亮,换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就好 了

网友:
任何一个按键漏电都会造成CPU占位.既然要换就全换

网友:
可能是空焊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