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L 亮机掉电

楼主(2014-11-22):
BIOS 南桥 都换了,求思路
掉电

网友:
看哪路供电先掉

网友:
掉电 一般都是管子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 叠几个 再试试看

网友:
温控电路查查!

网友:
检查下供电电路

网友:
掉电烦呀,我也有个,没修好。。。。。

网友:
看看 3 5 V的的大电容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3 5V转换场管不良,导致显示后掉电

网友:
开关脚电压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一般都是哪组电压带不起,重点查下CPU供电

网友:
检查下HWPG信号或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掉电神马都有可能,但通常都是电容概率多,慢慢查.遇到过掉电换过EC,刷过BIOS,换过桥还是不行.最后发火了搞轰炸式换个头稍大的电容好了.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各组电压就可以明白了。如果没有就只能乱杀一通了。

网友:
用示波器抓哪组供电先掉!

网友:
如果不是温控,就考虑个电容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