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 L1950WD 黑屏

楼主(2014-11-22):
据称显示过程中‘哧’一声后无显示。指示灯不亮,黑屏。这种机型号是最让人头痛的,开关电源与高压的驱动芯片都是在小插件上的,一旦烧了处理很烦的。 取出电源板后,就发现R853  0.2欧烧穿,测量已开路。本着在大电容两端还能够泄放一点电,换个0.39欧上去,再测量电容两端并没有明显问题,通电哧又一声,在保险串接电灯猛亮一下(快拔断交流电)。再看开关电源R853电容没有烧,可是测量电容两端却呈短路状态,这下却多了点弯弯,五分钟的事,非弄上十分钟。拆下开关管,整流硅桥,仍短,就发神经地焊下大电容,开关电源的小插件,仍短路啊。不行了,再一看开关管的DS这间还有一只1KV101K的电容呢 ,焊下一看击穿了一只小孔已短路,当然开关管2761也坏了,有时测正常状态,有时又击穿(更换K2645)。事后一想,主回路关系中的元件并不多了,却走了这么多步骤,拆除小插件是特大的错误

网友A:
是呀!小插件基本都是小信号处理,工作电流小。开关管等部件才是易损件,其实R853  0.2欧烧穿了!开关管也已经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小插件基本都是小信号处理,工作电流小。开关管等部件才是易损件,其实R853  0.2欧烧穿了!开关管也 ...

大意,失策。来赚点分,长点记性。

网友:
难道电源管理没有坏

网友:
修显示器就像玩原子弹。。

网友:
每遇到这种有小插件的板子,头都大了!检测,换件都特不方便!并且插件开焊现象也不在少数。

网友:
经验是维修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网友:
开关管是形容坏的

网友:
好好修电源板吧、

网友:
赚分的来了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很好,够细心的

网友:
路过 学习来的 最后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