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4535 进系统有时闪屏有时黑屏,外接屏幕正常故障

楼主(2014-11-22):
今天刚接到客户来了一台宏基笔记本,说屏幕闪屏,我拿起来按开关,进到系统里面就屏一直再闪,然后我关了机插上了适配器开机,问题来了,屏没显示,但外接又显示正常,然后我以为是屏的问题,装上一个新屏,开机,就没有了闪屏,但还是不显示,然后外接又正常,我拔掉电池又开机试了一下,现在又可以正常显示,而且没闪屏,我接上适配器然后接上电池,也变得正常了。然后我拔掉适配器再开,又正常,这时我再正常显示的情况下又插上适配器然后重启,问题又来了,屏幕又不显示,外接又正常,我拔掉适配器又重启,屏还是没显示,外接显示器又正常,就这样反反复复实验还是有时正常,有时又自动切换外屏,请问那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了呢?

网友:
你这种反反复复的拔插看着我头晕!不是搞维修的吧?拆开看看屏线吧!~

网友:
排除屏的话  差不多是显卡了    送修吧

网友:
不显示时,屏供电正常吗?正常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差不多是显卡了差不多是显卡了

网友:
看得我反反复复的,考虑一下显存了

网友:
故障已解决,原来是北桥问题,加焊了北桥故障解决

网友:
屏有可能啊..

网友:
看看屏线,和屏

网友:
量一上电阻呀

网友:
现存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