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液晶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4-11-22):
一个联想19寸液晶,开机到进系统图像偏一边,每次都要按auto键才可以,是mcu问题吗?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刷程序搞起

网友A:
内部用户数据存储器不能保存吧!查查芯片供电及本身。刷一下程序也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用户数据存储器不能保存吧!查查芯片供电及本身。刷一下程序也是明智的选择。

进设置里面恢复初始试试看。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找一个程序刷很快的

网友:
换个24C16可能会好。

网友:
找一个程序刷很快............

网友:
用户数据存储器清除,还有注意一下显示属性中 设置问题。

网友:
上面的主意都不错,楼主有没有搞好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这几天  右边会黑,但是跳跳分辨率就好了,,,,

网友:
刷一下呗,不刷怎么知道

网友:
换下键子,不行换24芯片

网友:
换那个24的存储器

网友(2015-01-03):
24c08数据坏,不能清空用,有程旭

网友:
刷了黑屏了

网友:
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