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无待机,求救啊 ,各位

楼主(2014-11-22):
故障是待机是0.032,感觉有些偏高,主供电,基准正常,3V_5V_EN正常3.3V,线性3V,5V有,就是没输出3V和5V,系统芯片也换过,
芯片

网友:
3 5V 有微短路了 滤波电容 拆下来再试 用示波器抓下电感后端 看一瞬间输出没

网友:
找铁壳mos吧 V B 都是这球样 看到都不想弄 搞不好就烧cpu

网友:
换掉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这机器CPU供电的乌龟壳爱坏,换掉看看。

网友:
上下管,还有MOS管一起换掉看看

网友:
上管弄下来还是没待机,还是待机电流一样的,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微短

网友:
重点查一下那种贴片MOS管有问题没有

网友:
等看结果,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加电瞬间有的话就是短路了

网友:
开启信号有没

网友:
没有示波器,抓不到瞬间的,乌龟壳可以肯定是没问题的,开启各个信号都有,就是好像后继保护,就是找不到问题,哎,

网友:
有可能是待机芯片保护了,,重点查反馈 升压

网友:
有可能芯片保护了

网友:
换掉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这机器CPU供电的乌龟壳爱坏,换掉看看

网友:
不好判断说具体某个东西坏

网友:
我估计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一般都是 后级 短路保护了

网友:
明显后级电路是有短路,看看具体是哪一路吧

网友:
后级短路,看看电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