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04S开机屏不亮

楼主(2014-11-22):
电流跳到1.03安培 内存是好的  不知是显卡问题还是桥问题 请师父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有供电么????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送专业维修点检修吧

网友:
显卡芯片好像被人修过了  先BAG加焊一下显卡芯片看看

网友:
你这个型号对吗   好像不对吧

网友:
先外接看显不显?估计显卡问题多。

网友:
装不装内存的电流呢,是一样的吗

网友:
内存和显卡供电1.8 V正常 内存是1.2V 现在已经修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开机掉电不显示  电压都有。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
先外接一下看看,慢慢排除问题

网友:
貌似条件说的太少,内存供电貌似没有1.2吧

网友:
看跑码没有,你没测量吗

网友:
修好了  做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