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30BW 通病 屏的型号为:M190MWW4

楼主(2014-11-22):
(图片)

网友:
三星显示器通病很多都是那个插上VGA不显,屏幕显示一个方框再跳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支持在线刷程序!

网友:
这款机器很爱坏程序

网友:
三星的十九的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其实楼主没必要拆机,在线刷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三星的程序是形容坏的

网友:
那就在线刷吧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 不过花了很多时间

网友:
三星的通病,都知道。

网友:
型号不对也刷写不上去么

网友:
这个通病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我都是在线刷,省事

网友:
CPU供电导至没有复位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IVO的屏

网友:
三星很多显示器的BIOS资料都会出问题

网友:
在线刷就行了

网友:
整个系列都这样,不只是这个屏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