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联想 Y560 换桥后风扇狂转的BIOS

楼主(2014-11-22):
(无正文)

网友A:
帮不了你,但给你指条明路,找工厂BIOS吧,实在找不到只能找高手给你合成一个BIOS,肯定能好,淘宝上有专门干这活的,我碰这问题好几次了,HM55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不了你,但给你指条明路,找工厂BIOS吧,实在找不到只能找高手给你合成一个BIOS,肯定能好,淘宝上有专门 ...

你有认识的吗.介绍下

网友:
在淘宝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BIOS,或者你去售后问问了

网友C:
找不到 可以改个3v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 可以改个3v 试试…………

只有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认识的吗.介绍下

狂转有什么关系?更好的扇热。。。。不行就把风扇稳压在3V,这种新机应该也不会报错。

网友:
风扇狂转,桥和EC的一起刷,
找个好用的机器上的桥和EC数据一起写进去
再不行,要写工厂BIOS 了

网友:
试试这个呢?

Y560 SB ROM.rar

网友:
基本无解了,淘宝上看看有没有人合成。

网友:
上次碰个DELL的也是这样

网友:
风扇改了 机器已经拿走了,无法验证你这个BIOS能不能用.等验证能过了,在给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