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CPU供电

楼主(2014-11-22):
华硕P5G41T-M 上CPU时CPU上管D极有12V电压G  S极没有电压,不上CPU时上管G   S极都有电压1.19V左右的电压,上CPU假负载时G S极也有电压。(CPU更换过),求维修思路

网友A:
上真U时是不是芯片保护了,查下管的G极电压。

网友:
对G级打值看各个上管G极的值是否相等

网友:
把上下管全换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真U时是不是芯片保护了,查下管的G极电压。

上CPU时没有电压,不上CPU时有10V左右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CPU时没有电压,不上CPU时有10V左右的电压

SVID信号电压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信号电压查查。

请问没有示波器如何测试SVID信号,如果在假负载上用万用表如何测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