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CPU电压不出

楼主(2014-11-22):
CPU供电芯片是ISL6265A  3脚是PWOK  这个脚是受谁控制呢?  板号:DAOAX2MB6E1   REV:E

网友:
是EC吧!广达的一般是前面供电都正常后,EC延时发出的。

网友:
应是芯片自身发出的供电好信号。6脚是开启。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后,ic本身发出来的,cpu好供电

网友A:
那供电正常  6脚EN 3.3V  不出CPU电压 怎么修? 4和5脚有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供电正常  6脚EN 3.3V  不出CPU电压 怎么修? 4和5脚有1.5V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以及反馈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信号时 主板开启以后才出来呢 这是S4状态下才出来的 强拉一个电压过来试试 如果强啦过来好了 就好啦 没好接着查啊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以及反馈正不正常。

短路以搞定,反馈没试过。

网友:
但是这个脚的电压有0.1V  不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供电正常  6脚EN 3.3V  不出CPU电压 怎么修? 4和5脚有1.5V

2脚有电压吗?不出电压还应查上、下MOS管及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用示波器拆一下G极,看有没有闪波,好确认问题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