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型号710NZ12屏幕一闪黑屏

楼主(2014-11-22):
有没的人遇到这种问题的,来说说怎么回事,我估计高压保护有问题。

网友A:
灯管或是高压板保护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或是高压板保护易出现这个问题

没经验,以前接触主板,刚刚修显示器,没图纸,怎么测高压,有点难办,自己慢慢瞎研究

网友B:
拆机看下高压电源一体板有没有电容鼓泡和虚焊再者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机看下高压电源一体板有没有电容鼓泡和虚焊再者就是灯管老化了

谢谢,已经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经弄好了

你应该介绍一下原因和维修过程

网友:
灯管 高压

网友:
或者供电戴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