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SVE14AA12T 板号MBX273 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14-11-22):
索尼SVE14AA12T 板号MBX273 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
一接到这个机器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善类
果不其然,刷了BIOS  换了CPU 之后依旧。
板子上面的温控芯片也没有找到,图纸也没有找到。
发现此故障算是通病了,各大论坛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的帖子还是比较多,但是都没有一个能解决问题的。
其中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203-1-1.html 这个帖子说把EC刷MBX-276就OK了。
本人亲测,是不行的。故障依旧,只能说那位仁兄只是刚好歪打正着了。。别高兴太早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呢???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捣鼓,现在发现显卡驱动使用WIN7系统的兼容驱动就没事,然后断开独显的供电,可以正常装好集显驱动 正常使用   ,由此基本可以判断是显卡问题,换显卡还是加焊显卡就是另外的事了,。 反正我这个就这样交差了。。。。。。。

不知道算不算一个重大发现。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加分哦~~~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还没有解决,我也遇到过,也是进系统风扇狂转之后就会掉电,摸哪里都不热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下次我如果遇到也按楼主这样试试!

网友:
呵呵  断开独显也行啊   这种掉电我一般就是换显卡 索尼的还是算了

网友:
这样也行
??

网友:
显卡拆了 还是一样掉电
bios 刷了  索尼 真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203-1-1.html     看下这个

这个是不行的  我的这个方法才是ok的

网友:
索尼SVE14AA12T进系统掉电,有时开机瞬间掉电,求助啊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个索尼 MBX-273的机子,进水的,开机测试看看,能显示!过几分钟风扇狂转,一会就灭机,可是感觉铜管温度根本就不高!心想可能是温控吧!可找了半天也没发现那熟悉的温控芯片的样子!只好来网上找找有没图纸!看到很多人都没解决掉这个问题,图纸也没找着! 没办法只能自己看了!板子别人处理过,没有看到明显腐蚀的地方!突然想到开机电压不稳也会导致这个鸟问题,拆下开机小板一测发现开机开关上只有2.5V,还有一个WEB键电压只有0.8V,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换了两个,做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我按照那个仁兄说的那样子刷下EC bios,是可以好的,现在都还没返修

网友(2015-08-29):
和你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这客户要玩游戏 我换过换了一个显卡 还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SONY的掉电问题很多

网友:
上次我有一个机子就没有修好

网友:
显卡造成是个好经验

网友:
我的是273的开机卡LOGO一会自己掉电

网友:
两个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