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M REV2.0风扇狂转,哪位可以解决

楼主(2014-11-22):
如解决悬赏100分

网友:
据说很多都是BIOS程序引起

网友:
难不成又是程序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风扇的绿色线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拿一百分下载BIOS吧,这个绝对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多数是BIOS引起 找合适的bios 或者在售后求个
不行可以改供电到 3v

网友:
刷BIOS吧!刷!刷!刷!

网友:
哪位可以帮忙解决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