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460AX

楼主(2014-11-22):
有没有人遇到过电脑开机触摸不能用,要过几分钟才能用,接着触摸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系统有重装还这样,大神来解释下吧?

网友A:
只有自行拆开检查一下接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自行拆开检查一下接口了。

说的有道理,问题是接口没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道理,问题是接口没问题啊!

供电,时钟,数据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数据线!

试试,不行换下触摸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行换下触摸再试

这就对了,应少想多动手!

网友:
换过触模了吗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望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