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楼主(2014-11-22):
有一台Y460机子进系统就灰屏 显卡重植过 桥 EC的BIOS都刷过还是无果 那个遇到过 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外接灰不灰屏  如果也灰屏的话  重点还是查显卡  如果不灰  换个屏试下  简单的测试 先装个系统

网友A:
把CMOS放下电,如果能显示了,进BIOS把显卡那一项改成可切换显卡也就是双显卡模式,进系统后再把独显禁用,用集显就好了。这机的显卡坏得多,特别是ATI的0772000显卡

网友B:
外接也一样 显卡重置过 屏也换过 系统就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MOS放下电,如果能显示了,进BIOS把显卡那一项改成可切换显卡也就是双显卡模式,进系统后再把独显禁用, ...

我明天试一下 谢谢提醒

网友A:
进安全模式呢,进PE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模式呢,进PE正常不?

不行 一进就灰了进PE系统也一样 BIOS可以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接也一样 显卡重置过 屏也换过 系统就装不了

外接也一样的话  基本上就是显卡了  要么换新  要么改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也一样的话  基本上就是显卡了  要么换新  要么改集显

怎么改成集显啊

网友C:
就是让机子只用集显   不要独立显卡了  在系统里面把独显禁用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问题.如果显卡核心损伤了,再怎么重植也是一样的,特别是A卡,焊盘虚焊很少,都是核心内部虚的多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让机子只用集显   不要独立显卡了  在系统里面把独显禁用

问题是现在不能进系统啊怎么禁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现在不能进系统啊怎么禁用啊

那你把独显摘下来   不装了  在BIOS里改成双显的模式   然后独显没有了  机器应该会自动切换到集显模式

网友D:
开机按F8在安全模式下,禁用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独显摘下来   不装了  在BIOS里改成双显的模式   然后独显没有了  机器应该会自动切换到集显模式

电路不用改吗

网友C:
电路应该不用改吧   你在BIOS里改成双显模式后    有独显机器就用独显   你把独显摘了  机器认不到独显   只能用集显啦     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应该不用改吧   你在BIOS里改成双显模式后    有独显机器就用独显   你把独显摘了  机器认不到独显   ...

谢了 哥们儿

网友:
不谢      哥们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按F8在安全模式下,禁用独显。

你这个建议挺好 明天试一下 谢了

网友E:
换个屏试下呢 查查开启屏显是不是好的

网友:
查显卡,显存及周边

网友:
LVDS的接口电压都测过了吗,换过屏?

网友:
建议换个U试试,这款U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