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不工作 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11-22):
今天拿到一个主板诊断卡跑CPU及供电电路  万用表测试CPU供电的几个上下管电压都有,电压也很稳定 但是CPU 就是不工作,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呢?  是不是CPU坏掉了呢?

网友:
只有电压不行,要看电压符不符合设计要求。CPU有温度吗?不能因为不跑码就肯定CPU不工作。

网友:
又一个云里雾里的问题!发贴总得让人家看明白才行,代码多少?,,,,,,?等等

网友:
按不跑码的思路维修呗

网友:
总线打过值了吗

网友:
你那只是有供电而已,还有时钟,复位呢!!试试吧!

网友:
主板CPU电压都正常,就要查时钟和复位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