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22):
MOS管怎么查看耐压值和电压值 ?50N024和NIKOS P09038DL能不能代换,哪个耐压值和电压值 更高一些?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期待答复

网友:
50N024我知道是50A 24V的!NIKOS P09038DL不知道可查手册。

网友:
MOS管根据型号,可以从场效应管手册里查到参数。

网友:
从那里可以找到场效应管手册? 是百度吗

网友:
'百度文库

网友:
靠经验收集积累的把。。
那里可以查手册呢???。

网友:
这些在百度里很难找得到呀

网友:
NIKOS P09038DL的MOS管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大师经验

网友:
期待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l测量G 极和 S极 就能看的
踏风寻梅
我也想知道一下,你测量G极 和S极 就知道耐压和电压?是怎么测量的。
详情

网友:
测量G极和S极只能判断管子的沟道呀

网友:
下载出来看看。应该对我是有帮助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谢了。

网友:
看来这些技术含量低的问题大神们都不屑一顾啊

网友:
多谢指教,我找到了资料可是全是英文的也看不懂呀

网友:
datasheet资料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指点
爱尔思坛
耐压22V,电流100A,功率65W。
详情

网友:
datasheet资料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资料看不懂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指点

耐压22V,电流100A,功率65W。

网友:
多谢高手的指点要是能翻译成中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测量G 极和 S极 就能看的

我也想知道一下,你测量G极 和S极  就知道耐压和电压?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百度查查英语

网友:
: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百度翻译了

网友:
主板维修自学太难了,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2015-01-23):
MOS管还查手册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