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小问题,关于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14-11-22):
前段时间买的万用表,网上买的,由于当时没有仔细看图片和型号,买回来的万用表如图,蜂鸣档和二极管档是分开的,在老板那里用的是二者合一的,感觉很方便,可是自己买的时候粗心了,买成图上的那种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一下让这两个档合在一起用的没有,我的想法是拆开把这两个档的之间连接一根导线可以吗?高手给指点一下,这个表还没有怎么用,再买个表有点浪费。

网友A:
二极管档测出结果是电压降,蜂鸣器档是测通断的,两个不同功能的挡位怎么能用导线短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测出结果是电压降,蜂鸣器档是测通断的,两个不同功能的挡位怎么能用导线短接呢?

就是这样用着太不方便,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改电路吗

网友:
这个表慢慢多用用吧。。还是多可以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用几次就好了。。只是二极管和能叫那个档不是一个。。动动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用着太不方便,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改电路吗

慢慢就会习惯的~!有什么不方便的?二极管档测晶体管的,蜂鸣器档测通断的,完全是两码事儿。

网友:
只要习惯就好  没有好不好用的····我的FULUK我也感觉没胜利的好用··呵呵

网友:
这点不重要,就算在一起的好像也要用上面的按钮来切换。

网友:
明白兄弟的意思,要是二极管和蜂鸣档在一起,在测量有的对地值得时候不用测量一下看一下好累,要是有短路就叫了,很方便。电路应该是改不了,只有换一个吧,最维修的要对自己好点,起码也要整一个福禄克189的啊,289先不要了,支持国产酒选优利德UT61T吧,这些表我都在用,很好哟

网友C:
没什么不方便的呀,我用的就是这种的,二极管档好像就没用过,都是用蜂鸣档测阻值的

网友:
这表挺好用一个档位既可以查通断也可以查二极管好坏跟其他表一样

网友:
还是学会适应吧,电路设计不一样,改了再出事儿就不好玩了!

网友:
习惯成自然,多用就习惯,以后买就要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不方便的呀,我用的就是这种的,二极管档好像就没用过,都是用蜂鸣档测阻值的

我试了,这个的好像不能测阻值的

网友:
动动手的事就这么难吗?

网友:
二合一的才不方便呢?打值和测通断多方便啊!

网友:
那好吧!习惯就好,呵呵

网友:
这是一个人的习惯问题,一般像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分开的,所测量出来的精度要高点,二合一的略次,高级点的万用表都是分开的,建议楼主不要合并

网友:
不耽误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