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不跑码

楼主(2014-11-22):
联想G41M-不跑码 今天修了一个 把网卡芯片拆下后 上电OK 大家遇见了不妨试试

网友:
外设不良导致的不跑码,很常见。

网友:
这是复位灯亮,不跑码的吗

网友:
是什么现象不跑码的,应该写明白,才有助于别人参考

网友:
太精简了吧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了点,骗不了回复啊。

网友:
你要发图写详细点的啊,。 这样很难理解的啊

网友:
楼主是依据什么数据要干网卡IC的?

网友A:
郁闷啊  遇到那么多不跑码的,就没一个拆外设好的!

网友B:
G31  G41   手头二十片,不跑数,不触发都有,没一个摘外设就好的。

网友:
这个是不跑吗信号灯长亮 之前遇到一个同样的主板卡到LOGO 的我就想着去掉试试 果然成功了

网友:
不会吧,不跑马就是供电时钟复位的问题,与网卡芯片无关吧,也许主板没问题,就是CMOS电池放电的缘故吧,我都有一次放电连续放了三次才跑马开机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啊  遇到那么多不跑码的,就没一个拆外设好的!

是啊 ,与网卡芯片毫无关系,可能就是他拔了COMS电池放了电就好了的缘故

网友:
很常见的。

网友:
可能就是他拔了COMS电池放了电就好了的缘故

网友:
联想G41。---SB问题大大的
     所查条件都查完没问题之后。  还是不跑码。   换一个好一块。    9成以上

网友:
遇到过,   经常

网友:
外设引起的故障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1  G41   手头二十片,不跑数,不触发都有,没一个摘外设就好的。

可以试试哦   还是可以  修好了卖几大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