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康H61MXL-K BIOS

楼主(2014-11-22):
求富士康H61MXL-K   BIOS        现在一块开机集显不显,加独显可显,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A:
这不应试是BIOS问题,多是集显一路出故障了

网友:
呵呵呵,直接写bios

网友:
集显供电有吗

网友B:
换CPU吧,换CPU集显就能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吧,换CPU集显就能显了

CPU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应试是BIOS问题,多是集显一路出故障了

集显一路正常,换个不一样的BIOS可以开机,但是白屏!

网友C:
刷BIOS吧   要是还不行的话  那就把CPU座子上面的103排阻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BIOS吧   要是还不行的话  那就把CPU座子上面的103排阻换了

谢谢指点!
修好一片。我的连旁边的7002都一起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
修好一片。我的连旁边的7002都一起坏了。

就这故障都是直接秒杀的

网友(2017-10-06):
是不是没有集显电压  你看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7-11-27):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
修好一片。我的连旁边的7002都一起坏了。

多谢指点!我把103排阻更换就修好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