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救活二修戴尔 1464掉电---

楼主(2014-11-22):
机型:戴尔1464 板号:UM3  HM55芯片组   独显维修时间:2014.11.20
进入正题:20号中午时分同行拿来几块二修板给我修,其中2块不触
发 1块进系统几分钟后花屏抖屏 这3块都没什么意思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今天的主角 戴尔1464掉电的维修。

接手后拿在手上静静的看了2分钟, 只发现待机芯片有被焊过的痕迹 心想这应该好修,  接着习惯性的打所有电感的值 没发现异常 插上电源 按开关没反应 尼玛这都不触发 哪是神马掉电 电流00.10不动 多按几次依旧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天还是那个天 ......
不触发 等啥 咱就修呗   EC 南桥 BIOS 条件一测 最后确定是EC问题 换之 (不触发的检测条件咱就省略了)换完后可以触发 电流00:80 多按几次有时能上到 0:150很快就掉下去了  看来现在只是还原同行所说的开机掉电了, 战斗才开始!瞬间用(电用表)测所以电感电压看看哪个没出来 不测不知道 一测全出来了,这种掉电向来是 某个电压没转换过来 或者某个PG 不正常 导致HWPG 出不来 广达的嘛 , 本想直接跳跃查HWPG 心情不错就按时序跑起哒 !测量转换的那些个电压  SUS_ON开启的电压:+3.3V_SUS   +1.5V_SUS  +5V_SUS
GFX_ON开启的电压:+VCC_GFX_CORE  +1.1V_GFX_PCIE +1.8V_RUN_GFX
接着RUN_ON#所开启的电压:++5V_RUN, +3.3V_RUN, +1.5V_RUN, +1.8V_RUN,  +1.05V_VTT,  +1.05V  其实两句话就可以说完 测量S5 S3 S0电压 说这么多是为了让新人容易懂 容易学些! 经过以上测量 得到的答案是全部OK……这答案没让我感觉到意外 !经验告诉我肯定是哪路电压的PG 不正常 那咱就奔着HWPG去查查吧, 测量D26 1脚瞬间有电压  大家都知道,这5路PG 相当于一个大于门产生HPWG  与门公式是相加 知道它的原理那就好修了 , 一个个断开呗!  断开哪个不掉电了 就找到故障点了。接下来我把4路PG全断开了还是掉电,随便接一路再断开最后一路PG依然掉电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见了个鬼了!机关枪都没扫出故障来,抽了根烟  思考了会,觉得不应该再咬着HWPG不松了, 看来得用示波器来修这见鬼的掉电了。示波器随便抓波

示波器监测:SIO_SLP_S3#与HWPG 看谁先掉

黄线表示:HWPG 蓝线表示:SIO_SLP_S3    同时掉下去,看来这波形一下就明白了,这掉电与各芯片的PG无关。
示波器监测:SIO_SLP_S3IMVP_VR_ON

依然是同时掉下去

照这样看来很可能问题是哪个电压没完全出来,万用表测量不够精确! 索性我用把示波器把所有电压的波都打一遍,测量一个 二个 三个 四个 当测量到        +3.3V_ALW 转 +3.3V_RUN 请看图
大家看完这个波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PQ24  3脚抓到的这波波  把这MOS管一换 直接亮机,之前大意了!拿万用表测量过 看电压起来就没管它,因为掉电的太快了,表根本测量不到。

换那个破MOS后  顺便抓了下EDID波

写的不好,有错误之处请大家给予指正 ,希望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多交流交流…… 鄙人QQ 761616816   备注:笔记本维修
拍照片以及写这帖 如果觉得还可以请给我加分  没分下载了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哦    谢谢大家 !!!
时侯不早了 洗洗睡了  明天还得继续修机 讯维的朋友们晚安…………

网友A:
二级电压出故障引起的掉电  确实头痛   主要是耗时     楼主此机没有示波器  还真是不太好修   加分鼓励了

网友B:
你怎样确定那个是S3电压那个是s0dia电压啊

网友C:
不会示波器买来的示波器一直闲置着 和楼主的同型号

网友D:
看来只有高超的技术也不行啊,还得有顺手的家活什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样确定那个是S3电压那个是s0dia电压啊

你问这话看来你是刚去讯维学习,等你学完之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示波器买来的示波器一直闲置着 和楼主的同型号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你丢一边不管它 你怎么能够懂得用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只有高超的技术也不行啊,还得有顺手的家活什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二级电压出故障引起的掉电  确实头痛   主要是耗时     楼主此机没有示波器  还真是不太好修   加分鼓励了

是啊,修出来耗时  然后再写个帖子半天就过去了! 感谢你为我加分。

网友:
不是啊,,,,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F:
今天也接了一台0.200掉电的I5机器,
你这贴对我有所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也接了一台0.200掉电的I5机器,
你这贴对我有所启发

有启发就好 写这帖子为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遇到同样的故障 参考下维修

网友G:
楼主这对掉电分析透彻,抓波功也是也是发挥的漓淋尽致,膜拜

网友H:
楼主,如果那些PG都是直连的,要割线岂不是有些蛋疼。

网友:
分析的很全面啊!示波器抓掉电一抓一个准儿!

网友I:
是怎么看那个3脚波形不正常的啊,我也你一样的示波器,我一般都只用一只笔,怎样两支笔一起搭配用啊

网友J:
你倒数第三张示波器抓下降沿信号的图没有说明啊?是哪两个信号的比较?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是怎么看那个3脚波形不正常的啊,我也你一样的示波器,我一般都只用一只笔,怎样两支笔一起搭配用啊

那个3脚是正常是3.3V,示波器显示是500MV一格。只涨了2格半。就是说只有1V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是怎么看那个3脚波形不正常的啊,我也你一样的示波器,我一般都只用一只笔,怎样两支笔一起搭配用啊

把示波器探头放在3脚对应位置测试点就行了,3脚输出的正常电压波形应该是直流平稳状态的,因为这里经过PC139电容滤波接地输出。

网友L:
请问楼主是这两个波形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把示波器探头放在3脚对应位置测试点就行了,3脚输出的正常电压波形应该是直流平稳状态的,因为这里经过PC ...

那他首先考虑的为什么不是换哪个电容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好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那他首先考虑的为什么不是换哪个电容

这个滤波接地电容故障唯一表现就是漏电对地短路,楼主这里可能是先排除MOS管故障然后再考虑电容问题,如果是这个电容问题的话,后面的电压波形应该是直接下降表现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多分享一下示波器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修出来耗时  然后再写个帖子半天就过去了! 感谢你为我加分。

楼主加我qq1364264427

网友:
技术刚刚的。真心想跟楼主学那么几招,楼主你就多教几招,我也好在江湖闯荡

网友:
会示波器果然修机子的成功几率都高很多

网友:
羡慕嫉妒恨。。。我怎么就不会用波波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句话我非常爱听  有道理

网友N:
我双通道的示波器一直都只用单通唉。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是这两个波形吗?

SIO_SLP_S3 与 IMVP_VR_ON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句话我非常爱听  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主,如果那些PG都是直连的,要割线岂不是有些蛋疼。

这块板电阻就是直连的啊,我就是割线 ,没有多蛋疼  找准地方一刀下去就O了、

网友O:
被波波吸引进来,用示波器修机的,都让我觉得是大神。远程为啥不讲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双通道的示波器一直都只用单通唉。

找资料学习一下就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被波波吸引进来,用示波器修机的,都让我觉得是大神。远程为啥不讲示波器啊

讯维很多波波高手 去实地学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个滤波接地电容故障唯一表现就是漏电对地短路,楼主这里可能是先排除MOS管故障然后再考虑电容问题,如 ...

说的太对了   赞一个

网友P:
广达其实掉电很多都是转换管子和+15v的问题.。。。特别是六脚小管子。。。。

网友:
这个帖子看了有收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广达其实掉电很多都是转换管子和+15v的问题.。。。特别是六脚小管子。。。。

同意此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滤波接地电容故障唯一表现就是漏电对地短路,楼主这里可能是先排除MOS管故障然后再考虑电容问题,如 ...

解释的太好了

网友:
这波波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Q:
很不错的经验,但看你那个3.3V起来的电压不是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不错的经验,但看你那个3.3V起来的电压不是达到了吗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 这帖子编辑有一行字不见了    难道你看成3.3达到了   不过好像不能修改了   哎..

网友:
有点看不懂 学习了 希望我也可以到达楼主的水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二级电压出故障引起的掉电  确实头痛   主要是耗时     楼主此机没有示波器  还真是不太好修   加分鼓励了

版主在哪可以修改内容啊?写好后没检查直接发了,少打了一行字  后面那 波形的描述没打上。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有个电压不是一起掉的,楼主没解释哦,留下一个大疑问,不和谐呀……

网友R:
3.3v输出1V不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块板电阻就是直连的啊,我就是割线 ,没有多蛋疼  找准地方一刀下去就O了、

这里能不能断开HWPG信号相连上拉电阻测量阻值变化情况判断故障呢?

网友:
这个帖子含金量真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P:
广达其实掉电很多都是转换管子和+15v的问题.。。。特别是六脚小管子。。。。

嗯,这里15V一般是经过升压二极管和电容得到的,这个电压工作与待机电压3.3V和5V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嗯,这里15V一般是经过升压二极管和电容得到的,这个电压工作与待机电压3.3V和5V也有关系。

产生一般出问题的少,转换成各电压的转换开启信号之后容易出现问题。。。例如一些放电电路中小mos管损坏导致拉低也不在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太对了   赞一个

赞一个也总要来点分数吧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里能不能断开HWPG信号相连上拉电阻测量阻值变化情况判断故障呢?

可以断开  绝招  割线

网友:
过奖了   文采不好 瞎写的

网友:
这种瞬间掉电的也只能靠抓波了。

网友:
有双探头示波器,真好.

网友S:
楼主写的真的很详细啊。示波器运用的很道位,我现在就是对示波器运用的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在哪可以修改内容啊?写好后没检查直接发了,少打了一行字  后面那 波形的描述没打上。

你自己可以点编缉  再从新编缉的啊  或者我帮你编缉也行

网友I:
看一个人的技术,真的不能看等级,楼主确实狠厉害,这文章应该加精的

网友T:
楼主这个edid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楼主 波波 用的 实在是太好了,  看的出来这真是一个 贵故障

网友U:
掉电,要确定是哪里引起的,才好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U:
掉电,要确定是哪里引起的,才好搞些。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这个edid是个什么东东

读屏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一个人的技术,真的不能看等级,楼主确实狠厉害,这文章应该加精的

大号被盗了 这是刚申请不久的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写的真的很详细啊。示波器运用的很道位,我现在就是对示波器运用的不到位。

不会没关系  关键是想不想学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3脚是正常是3.3V,示波器显示是500MV一格。只涨了2格半。就是说只有1V左右

说的很对

网友T:
在屏街口哪里吗?还是显卡哪里还是其他地方

网友:
写的很给力   掉电的机器  还是用双通道示波器好修啊

网友K:
这个信号一般由显卡本身发出到屏线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信号一般由显卡本身发出到屏线接口的。

是的 接口接的是屏吧?

网友:
学的不好呀.波波没有楼主用的顺手呀.羡慕呀。。。。。。。

网友V:
EDID是炫耀的意思。换了那个mos管就好了   故意用示波器量EDID的波形给大家看。能读屏了之后就显示了啊。哈哈。楼主真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倒数第三张示波器抓下降沿信号的图没有说明啊?是哪两个信号的比较?

RSMRST 与SLP S3   有一行字落了  本来是有说明的  可惜不能重新编辑

网友W:
倒数第二张图片  波形为什么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里能不能断开HWPG信号相连上拉电阻测量阻值变化情况判断故障呢?

感觉好像不行

网友E:
内置电阻你把它断开就行了   亲试     屡试不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内置电阻你把它断开就行了   亲试     屡试不爽

每次割线我都割很深才看清楚断没断,蛋疼
楼主有啥好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每次割线我都割很深才看清楚断没断,蛋疼
楼主有啥好方法

找最细的地方割啊,不清楚断没断  ?那我告诉你个办法!万用表打到蜂鸣档量一下看响不响, 响了就是没断开  继续割 什么时侯不响就OK了  。

网友:
神级维修,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换好的额,换不好就没啥办法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找最细的地方割啊,不清楚断没断  ?那我告诉你个办法!万用表打到蜂鸣档量一下看响不响, 响了就是没断 ...

说的很对,同时也要掌握割线的力度大小,否则会损坏PCB板中间层线路,你说的细的地方指的是什么?

网友:
二级电压不正常嘿嘿。

网友:
写得很清楚,感谢楼主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楼主 是不会用  、 吗

网友X:
呵呵,如果没有神器可苦逼了,本身电压是正常的,但是掉得太快,万用表压根测不出来,

网友:
我可以说我没有 看懂那个波形吗?楼主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示波器我有,就是不太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的很对,同时也要掌握割线的力度大小,否则会损坏PCB板中间层线路,你说的细的地方指的是什么?

就是不好掌握力度,怕割到下面啊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维修小二哥的帖子,你是维修小二哥?

YES

网友:
实践经验值得点赞!

网友Z:
掉电快的话 只有示波器能测到了   万用表压根就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Z:
掉电快的话 只有示波器能测到了   万用表压根就测不到!

是的  所以维修工具还是很关键啊

网友AA:
示波器学习的相当的牛X,是基地出来的吗?水平相当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示波器学习的相当的牛X,是基地出来的吗?水平相当不错了!

你先告诉我  你是不是四川的??

网友AB: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楼主为什么还用SLP_S3与IMVP_VR_ON进行波行比较啊。你开始测的SLP与HWPG不是已经说明各处供电已经正常了吗?为什么还要测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B: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楼主为什么还用SLP_S3与IMVP_VR_ON进行波行比较啊。你开始测的SLP与HWPG不是已经说明 ...

哈哈, 你好,欢迎提问! 我来给你说下 你是问我为什么还用SLP_S3与IMVP_VR_ON进行波行比较?? 我们大家都知道各路PG正常产生后转为HWPG  而HWPG则给到EC , EC收到HWPG后才会发出IMVP_VR_ON去开启CPU供电  一.  我是想看VR ON 是否正常产生  二. 我是想看是不是因CPU供电引起的掉电 三,我就是瞎测测而已   、 这几种回答你满意吗?

网友:
不错 小伙子示波器用的不错哦 确实这个问题没示波器不好修啊  毕业三个月了  回来店子里面没示波器都忘记完了 你的帖子勾起回忆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哈哈, 你好,欢迎提问! 我来给你说下 你是问我为什么还用SLP_S3与IMVP_VR_ON进行波行比较?? 我们大家 ...

哦,谢谢楼主指点。还要问要这里的HWPG是不包括CPU供电信号好的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B:
哦,谢谢楼主指点。还要问要这里的HWPG是不包括CPU供电信号好的是吧

HWPG 不包括 CPU供电的PG

网友:
哦,看来一直是我搞错了。呵,谢谢楼主

网友D:
示波器就是好,凑钱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就是好,凑钱买一个!

买个二手的900块钱 还需要凑钱啊 讲夸张了吧

网友:
有高级工具真是好,故障一下子就出来了。

网友AC:
关键还是波波靠得住,看上家动待机,其实应该是经验维修,因为好多掉电给待机芯片虚焊有关,不过那是亮机的情况下才有的,

网友:
修得不错嘛!!分析的不错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HWPG 不包括 CPU供电的PG

又看了下资料,广达的应该是CPU正常工作后才发出HWP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又看了下资料,广达的应该是CPU正常工作后才发出HWPG的

小伙子,广达又不是每个机型时序都是一样的走法!我跟你说的是我维修的这个机器。 要灵活点… 别死板的记时序   懂吗? 给你看这张图你或许能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不过我现在有个波波都不会用。。唉。。。看来要学习一下。

做维修这行就是要不间断的学习提高技术才能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可以教我下 用示波器吗 师傅

可以教  毕竟我也是从人家那学的  不是自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对掉电分析透彻,抓波功也是也是发挥的漓淋尽致,膜拜

过奖  过奖  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会波波的就好啊,准备去讯维学习了

可以去学习学习

网友:
一般般  凑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的不放心,要买就买新的!

哦  听你说凑钱  所以让你买二手  其实二手没什么不放心的  在保内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G:
都是抓波高手,羡穆了

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个也是缺电压掉电啊

是的  只是掉的太快了              表测量不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AI:
假如没点位图,如何快速找到这些电压的测量点,今天我测一个电压,找了半天没找到那个电阻,唉,

办法多的是    讯维有讲过一些小工具  你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J:
看来还得多学习示波器

有必要学习下  不然很多问题不好修

网友:
你这灌水也太明显了吧       严重灌水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是相当牛!

网友:
会用示波器加上扎实的理论知识,修机器就快。。

网友:
楼主厉害,我还不大会用示波器

网友AK:
楼主写的很好像哦

网友:
分析的不错!可以俺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一看就明了

网友:
写出掉电的精华。,双波我很小抓

网友AL:
目前还不会用 啵啵

网友:
感谢把经验传给大家,雷锋同志

网友AM:
分析得很好,就是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目前还不会用 啵啵

你这是灌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分析得很好,就是没看明白

哪里没明白?给你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楼主写的很好像哦

你这是说的什么?很好像?  什么意思?

网友:
又一个经典掉电故障

网友:
修到现在都没有波波

网友:
最讨厌  二修     给楼主加分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示波器就无法判断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AN:
用万用表测,瞬间电压出来了,误以为电压正常;但用示波器测,就发现电压的波形不正常了,说明是转换电压的MOS管性能不良导致的主板掉电保护。这也说明了示波器的价值,显性的故障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但非常隐性的故障,就必须用到示波器了

网友:
写帖子很费时间和精力的,加分鼓励

网友AO:
字体很大,看的清楚,楼主写的真详细啊,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用万用表测,瞬间电压出来了,误以为电压正常;但用示波器测,就发现电压的波形不正常了,说明是转换电压的 ...

说的很对  这也是我想表达的   并不是秀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字体很大,看的清楚,楼主写的真详细啊,支持

   我也觉得   字体更一点好看多了

网友:
波波好用啊!可惜我不会用

网友AP:
楼主写的很详细  我想说楼主你修机器是怎么修道那些机器的呢

网友AQ:
最近在学习使用示波器,楼主的帖子写的很详细了,多谢

网友AN:
请问楼主:如果HWPG的波形先掉,意味着什么?如果SIO_SLP_S3的波形先掉,意味着什么?如果IMVP_VR_ON的波形先掉,又意味着什么?

网友AR:
广达的好多上拉电阻出问题

网友AN:
引用 网友T:
在屏街口哪里吗?还是显卡哪里还是其他地方

屏线接口的4脚LCD_DDCCLK和5脚LCD_DDCDAT

网友T:
引用 网友AN:
屏线接口的4脚LCD_DDCCLK和5脚LCD_DDCDAT

今天刚刚修了一个屏幕暗屏的。。。。。还没看你这个帖子就是因为屏线断了但是全部扒开没看出来测试时候data这个不通。。。飞线亮机。。。。。。。。他是读屏的信号为什么开路之后会暗屏啊

网友AS:
手上也有一台广达的,也是跳0.15掉电,可以借鉴楼主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手上也有一台广达的,也是跳0.15掉电,可以借鉴楼主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广达的好多上拉电阻出问题

上拉电阻出问题的不多吧! 你修到过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N:
请问楼主:如果HWPG的波形先掉,意味着什么?如果SIO_SLP_S3的波形先掉,意味着什么?如果IMVP_VR_ON的波形 ...

建议你好好学习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最近在学习使用示波器,楼主的帖子写的很详细了,多谢

不客气    讯维是维修人的家园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楼主写的很详细  我想说楼主你修机器是怎么修道那些机器的呢

同行修不好 拿过来给我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好好学习下时序

我看过时序图,SIO_SLP_S3#是(8),HWPG是(15),IMVP_VR_ON是(16),而最终导致故障的+3.3V_RUN是(14),请问楼主:这4 种信号的顺序和楼主所发的第1张、第2张波形图以及倒数第2张波形图有什么理论上的因果关系?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不错的经验,但看你那个3.3V起来的电压不是达到了吗

请问楼主:你是从哪张图看出3.3V的电压已经达到了的?

网友:
神器在果然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R:
3.3v输出1V不到。

示波器显示屏左下角的“Vmax(1) 1.92V”是不是表示电压最高达到了1.92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MRST 与SLP S3   有一行字落了  本来是有说明的  可惜不能重新编辑

请问楼主:倒数第3张图的蓝色波形代表SIO_SLP_S3吗?这张不是同时掉下去的波形图说明什么呢?请楼主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W:
倒数第二张图片  波形为什么那样

转换电压的MOS管性能不良导致的转换电压不正常,从而引起波形不正常,正常的波形应该是平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呵呵,如果没有神器可苦逼了,本身电压是正常的,但是掉得太快,万用表压根测不出来,

本身电压是不正常的,而用万用表根本检测不到电压的异常,因为电压掉得太快,只有用示波器才能检测出来

网友:
我在修一个1464的机子电流1.3几掉电~~郁闷

网友:
请问楼主有什么方法可以学习示波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关键还是波波靠得住,看上家动待机,其实应该是经验维修,因为好多掉电给待机芯片虚焊有关,不过那是亮机的 ...

你说的在亮机的情况下掉电应该指的是CPU供电芯片虚焊吧,待机芯片虚焊几乎没有导致亮机时掉电的哟,待机芯片虚焊的话会导致一上电就掉电且不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办法多的是    讯维有讲过一些小工具  你知道不

请问有哪些小工具?

网友AN:
引用 网友T:
今天刚刚修了一个屏幕暗屏的。。。。。还没看你这个帖子就是因为屏线断了但是全部扒开没看出来 ...

你所说的“暗屏”指的是有图像无背光吗?

网友:
没有了解过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N:
你所说的“暗屏”指的是有图像无背光吗?

恩是的。。。。。

网友:
示波器就是神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EDID是炫耀的意思。换了那个mos管就好了   故意用示波器量EDID的波形给大家看。能读屏了之后就显示了啊。 ...

哈哈,楼主和我一样,我每次用示波器修的机器都会打EDID的。  不过我只打一条。。

网友:
..精神与技术都值得顶起,,呵,这是个好贴

网友(2014-12-23):
拜读了,整个思路清晰 学习了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