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又见电容怀孕

楼主(2014-11-22):
晚上刚吃过饭,一客户上门来,拿现代杂牌显示器一台,症状为开机可正常显示,3-5分钟后开始出现雪花和各种干扰线,水波纹状,开始以为是驱动板或者是LVDS信号排线,拆机后发现高压供电一体板上的一枚400V80uf的电容鼓包,拆掉换上,装机测试一小时后,显示正常,打电话客户取机。

网友:
连个图片不发就只说说完事儿了!

网友A:
这故障一般收多少钱呢

TTJ

网友:
LZ挺幽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一般收多少钱呢

同行6O 路人12O

网友:
楼主如果能将主题改成【现代杂牌显示器出现雪花和各种干扰线】就好会方便检索

网友:
恭喜楼主又捡钱啦

网友:
这也算显示器里面的秒杀了吧

网友:
这也要分享啊??

网友:
捡到钱了呵

网友:
换电容,最爱啦。

网友:
这个损坏率较高,网吧有这种机器,故障率基本超过百分之七十

网友:
这个价还不错,有肉吃

网友:
LZ挺幽默的...

网友:
电容鼓包更换是维修最爽是事情

网友:
哎,现在同行送显示器来,都遇不到这样的问题了,都学会换了。没任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