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5滴滴响

楼主(2014-11-22):
联想一款机子通电后会滴滴的报警 开始认为是断线 一直未发现短线的地方 后来放了一下电就可以了 想不通 请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各种原因导致CMOS设置错误,放电恢复默认就好了。

网友:
cmos出错,无法自检

网友:
很正常啊这

网友:
这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网友:
重置COMS好了

网友:
常用方法既然问题都解决了,充分说明是BIOS错误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很多次了,好了就行

网友:
COMS错乱了吧

网友:
放电,CMOS设置恢复出厂设置了!!你的可能就是coms设置出错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如果每次开机都要放电就要做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 换io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