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a和scl的作用

楼主(2014-11-22):
不插小4in的时候,pci的b5、b6有3.3v的sda和scl,此时内存(ddr2)的119和120没有sda和scl,求原理。这个系统管理总线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没有cpu供电的时候pci有而内存没有。

网友A:
这么奇特的问题,有谁能解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奇特的问题,有谁能解说呢

一点也不奇特

网友:
不可能吧?它们都是直连着的!是识别PCI卡槽设备的通讯信道,当然内存的系统总线是识别内存类型与参数的。

网友:
说明受北桥控制了,PCI不受北桥控制!

网友:
我来看个究竟,,参照一下楼主的成果,顺便窃取一些。呵呵

网友:
在首页搜一下系统总线这个词,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