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 PRO 开机一会儿风扇狂转且运行超慢

楼主(2014-11-22):
MAC BOOK  PRO  开机一会儿风扇狂转且运行超慢,,已排除硬盘,风扇,也重置过SMC,,还没有解决问题,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版号是820-2936-A

网友:
这个没修过,不过好像隐约记得谁说过是南桥引起的,你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装个软件看看温度,有可能热敏误报。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用风枪吹一吹红圈芯片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