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插硬盘或光驱掉电的求助】+思考总结!!!

楼主(2014-11-22):
故事:曾经接到一台新款戴尔,型号忘了,带个小板。
症状:插上小板不触发,不插正常开机,开机后再插也正常,但是拔掉再插也还是不开机。
小板内容丰富——USB+耳机接口+SD接口+声卡芯片,上边能拆的全拆了,无果。最后是给USB供电的5V转换管坏了,换之OK。

现在:
手上就有一款华硕K40AB,症状是插上硬盘或光驱都在电流1.1——1.2左右掉电(也正是光驱咔咔正要工作的时候就掉),不插正常开机进系统。测量了阻值都正常,换过南桥了,现在没思路了。

我在论坛见过一个机友也是和我一样,一样的K40AB,一样的症状,他说开机进系统后带电插上硬盘和光驱后正常使用(和我上边说的“故事”类似吧?),关机再开也行。但,是,只要拔掉光驱和硬盘,在插上它们哥儿俩(单独插也行),就开机掉电……(和我的“故事”一样一样滴……)

【正题】
求各位大神,大仙,大圣,大王,大哥,大嫂,大兄弟姐妹们,给我个思路……(再注释一下:阻值以打过,都正常;南桥换过了新的,无果……是不是供电问题?具体到+5VSUS问题?转换管问题?微短路问题?求具体指导一下……谢啦……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A:
掉电之前用示波器测一下硬盘和光驱的电压有没有变化,重点查南桥里面的SATA模块

网友:
k40是升压电路不正常,你查查电压转换电路控制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之前用示波器测一下硬盘和光驱的电压有没有变化,重点查南桥里面的SATA模块

没示波器……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
把光驱里面的光盘拿出来吧。别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