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新学期练手之盈通A6 Plus V4.1 不跑码维修及思路

楼主(2014-11-23):
这些天店里生意也比较空!因为和老婆约法三章不再玩英雄联盟!闲下来没事,还是多钻研下自己的本行吧。所以在16号报名参加了培训 主板是逢双月开课要等下个月,想想没事也空着,现在的元器件的改良更新技术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还是老老实实从基础理论开始吧
这两天没事顺便就把店里所有客户长时间未取走的主机机给拆了,整整两大箱子,二十来片板卡(怕磕坏了,分片、分层包得很好)今晚要检修的主角就是盈通A6 Plus V4.1

外观正面、反面看了个遍都OK,就是VGA和COM口氧化比较严重,心想等下换下接口,得!~还是看下情况再说(主要是我这个人比较爱整洁,可能是台企他们那些什么4S、5S给洗脑的吧),测了下电池OV,看来板子是放得太久了(堆在二楼仓库还好没给老鼠当窝);上新电池,放电还是不行,诊断卡显示“-- --”,然后就是测各大对地阻:USB、小四针接口(及跟CPU供电下管导通)、网卡、3VSB、内存、桥、总线都正常,接着就开始测量全板的供电,按照时序一一测量,当测到总线供电MOS管S时,只有0V,量G也是一样,D极倒是正常有5V,心想着电源PWM芯片得测一下,
一看FP6321
(这是拆下后拍的)
查了一下PDF:

5脚“VCC”主供电,1脚“BOOT”自举升压,7脚“OCSET”是内部的参照限流控制,2、4脚UGATE和LGATE两个输出,1、5、7各是5V、4.9V、0.95V都正常2、4脚为0V,
随便在显卡上找了个针脚同定义的RT9214

果断换掉
插电再试MOS管S极果然
(这张单手用下巴拍得...)
插电诊断卡能跑码了,
可挡在了C1 00

心想内存早上刚用过的啊,不管三七二十一,CPU、内存拔了重插,再开机屏幕就亮了....

新手初次上阵,各路大神多多关照!徐老师的录像教学犹如如醍醐灌顶,有些关键话语离麦克风远了要多听好几遍!徐老师真是不可多得的大师级人才

网友:
楼主这还新手那?谦虚了吧?求徐老师的录像。

网友:
楼主这是要进修啊,学习的是台板还是笔记本

网友:
新手经验不错,芯片有时候工作条件满足对应相连MOS管G和S级没有电压产生的话,可以直接代换本身试下。

网友:
不错哟。。我也报名主板维修了。。

网友A:
主板什么时候改成双朋开课了?难道一期也讲两个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什么时候改成双朋开课了?难道一期也讲两个朋了?

双月开课这是刘老师给我的解释,以前怎么样的不太清楚。我现在上的是基础课,下月开始板卡的远程,那样就可以听到徐老师的讲课了(感觉好漫长...)

网友:
都这技术还说是新手啊 太厉害了

网友:
确实,以前听过远程,电路什么清晰明了,不那么盲目修了,

网友:
不错,能有这身手已经不能称作新手。

网友:
看这招式,经验老道的样子,还新手啊

网友:
不错,这种小八脚坏的多!好多芯片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楼主是天才吧,学几天主板维修,就能达到这种境界。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了

网友:
总线供电没有,导致的没时钟复位哦!!楼主不错嘛!!

网友:
楼主谦虚了,理论功底不差!

网友:
刚刚报名就会换芯片  牛人...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照的呀,看到芯片型号很清楚呀!用手机放在放大镜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照的呀,看到芯片型号很清楚呀!用手机放在放大镜上吗?

iPhone5,带LED灯的普通放大镱,基地淘宝上有卖啊,建议40倍的,45倍的焦距太大了,照到的地方少!

网友:
感谢伟大的教程

网友:
这样的新手,让新手情何以堪

网友:
很好,学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