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MBX216WIN7启动界面掉电一例

楼主(2014-11-23):
SONYMBX216WIN7启动界面掉电一例

网友:
楼主这个圈绕的可不小啊

网友:
楼主,下载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一点多发表的,真厉害

网友:
晚上睡不着啊  就发个 呵呵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发呢,直接编辑发在论坛不好吗

网友:
此机同行拿来最初故障为电流到 0.4A 瞬间掉电,经查 LS_PGOOD 异常,
直接干掉 PU3、PU5 问题解决,亮机。
不想,装机以后每次在启动界面掉电,直接掉到 0.016A,次次如此。
可以进安全模式和 PE。难道是因为显卡或外设引起?安全模式下禁用所有
设备,一样掉电。
像这种情况首先怀疑用电设备功率不足引起,重点关注 CPU、显卡供电
这块,首先用示波器排除了显卡这块,发现每次掉电前 VCC_CORE 电压跳变厉害时就掉。(此时的波形无法录制,只好用手画)
如图 VCC_CORE 波形一会 1.2V 一会 0.8V,一阵尖,一阵方。严重怀疑 CPU
供电负债不够,换 VCC_CORE 滤波、MOS 管、芯片、加上管滤波、所有外围
电流设置、反馈等等一无所获。转换战场:后继驱动、保隔、EC 电流检测、
充电芯片电流设置、反馈。。。。。。一阵常规检查后仍是一筹莫展。算了,直
接将电池插在裸板上,进 PE,运行 AIDA64 压力测试,看是否因为电流不足
引起掉电。结果电流到 3A 多,CPU 供电的波形为 1.2V 的平滑直线!CPU 供
电完全扛得住!为什么在启动界面 VCC_CORE 的波形表现的如此异常?难道
VID 配置不对?说干就干,根据 INTEL IMVP6.5 规范
人工抬高 VID3、VID4、其他全部拉低。电压一直稳定在 1.2V,不会再跳动,
结果仍然掉! 看来方向错误,被 VCC_CORE 不规则波形跳动给误导了(跳动只能说明
正在配置不同的电压值)
那只用必杀技,双踪抓波判断了
上图再次确定并非 VCC_CORE 引起掉电
下图为 VID 自动配置,是不是很容易误导人啊? 此机虽为广达代工,但是根据图纸分析时序与平时不太一样。
大概为:前面省略》MAINON》MPWROK》VRON》VR_PWRGOOD》HWPG》PLTRST# 从以上三张图可以看出 VRON 都先掉!好端端的是什么原因 EC 关闭了
它?直接人工开启看看,结果还掉! 呵呵,终于发现 VRON 后掉了,是什么原因 PCH 复位被拉低?温控? 根据能进安全模式和 PE,再加上两张图,直接排除温度异常
再看看 CPU 这边,防范于未然。 一圈下来,大概判断:PCH 可能收到某种严重错误或自身不良导致。由
于此板已经花了大量精力,懒得逐一检查外围条件,上 BGA 换了再说! 拆开一看:*脏话*!果然有问题,差不多掉了 20 点!(请不要怀疑本人
BGA 水平)竟然还能显!立马对点位图查看哪些点必须用到,剩下的就不
管了,呵呵。(能懒就懒,我的原则)除过 HDMI、读卡器、集显 LVDS(此
板用独显连接)就剩两条 PM_BATLOW#、VCC1.05_PCH_VCCADPLLA 根据经验
分析 PM_BATLOW#原本可能是要断不断的,拆下来就彻底断了,此信号有问
题应该不能触发,所以最大的嫌疑就是 VCC1.05_PCH_VCCADPLLA
结果就很明了,补线、亮机!

网友:
很给力,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还比较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