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的机器大神们看看该怎么升级

楼主(2014-11-23):
论坛的大神们帮我看看自家用的电脑该怎么升级
现在运行WIN7内存不太能吃消
要不要把CPU升下在加个条子
用什么CPU呢 5800 还是5300
大神们帮我看看 谢谢了

网友:
都换了吧  1840  七彩虹h81  两个三带2g  买二手金邦 自己去换新 其他不用换  大概700

网友:
大大弱弱的问下为什么要换主板呢

网友A:
这都没有必要升了吧,还是换来的快。我认为花200块来升级都不值、、、、

网友B:
换个Q系列的CPU或者弄个771的四核。 加条内存,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Q系列的CPU或者弄个771的四核。 加条内存,差不多够用了

我是小白 这板子支持什么Q系列的什么CPU Q6600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没有必要升了吧,还是换来的快。我认为花200块来升级都不值、、、、

升级下还能在用几年 主要浏览网页 听听歌 看看视频 小游戏

网友:
我感觉你没必要换了,直接换新机吧,这配置再升级也升不到哪去

网友:
你这个电脑的配置真是滴啊!再加个2G的内存条与1G的显卡呢   cpu是775针脚没必须更换了,显示器换个大点的21寸呢  以上的配置马马虎虎玩玩一般的游戏是可以的

网友:
出5系列cpu 7系列cpu 775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 这板子支持什么Q系列的什么CPU Q6600可以吗

这板子Q系列都可以支持弄个Q8的的吧,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Q系列都可以支持弄个Q8的的吧,也不是很贵

Q8?/ 没查到是Q8XXX

我查下是有Q8300

网友:
Q82  Q83都可以

网友:
这板最高只支持4G的内存。如果再加一根2G的内存的变化不太大。同时CPU升到Core2 Extreme 4核会好些。不玩费硬件的游戏。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加个SSD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