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三合一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23):
今天看帖子看到了三合一桥这个词,第一反应是CPU南北桥三合一,但是搜了下好几个10年11年的帖子提到这个词,那个时候还没有单CPU的板子吧,又找他们提到的图纸,有的是NV单桥,有的是双桥,就不明白了,三合一桥到底是指的什么?

网友:
三合一桥是指南北桥显卡集成一个芯片的,称为三合一桥,与CPU无关,一般在HP DV2000跟V3000 AMD CPU的用的多

网友:
你会看到有种板子只有一个CPU做,一个桥,其他什么都没有,那种就是三合一

网友:
前几天我都遇到过。什么都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三合一的桥就是南桥北桥显卡  三个桥集成在一块的,   比如 MCP67MV-XX    很容易坏, 多出现在清华同方 V3000  DV2000   很垃圾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三桥都是指南桥,北桥,显卡了

网友:
三合一 就是 北桥 南桥  显卡   集成的  跟CPU

网友:
不就是南北桥和显卡集成在一个芯片里吗

网友:
噢,我把显卡给忘了,就是指单桥集显,其实说三合一并不确切,因为单桥是CPU集成北桥功能。

网友:
是否要加焊了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三合一桥;;

网友:
北桥 显卡  南桥 合一起的

网友:
楼主这脑子三合一顾名思义啊总共有几个桥啊除了cpu还有那个。。。。。。

网友:
就单桥集显嘛,,,

网友:
一般就是指mcp67mv 吧,别的没见过

网友:
有的上网本就是三桥合一的

网友:
NVIDIA的 比较多  南北桥 显卡 mcp__之类的 ....

网友:
多种叫法。。

网友:
三合一桥无非是增加了维修成本

网友:
南北桥 合一,再加上是集显,那就是显卡南北桥三合一了。

网友:
MCP67就是个三合一的桥,这个桥在V3000的机器上有,不过容易虚汗

网友:
也容易坏掉

网友:
联想G505 版号LA-911P 这个板子  就一个显卡和一个桥    AMD桥是CPU  南桥  北桥 三合一的  最近才刚过保的新机子

网友:
首页中有

网友:
南北桥  显卡 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网友:
南北桥 显卡